如何从欧陆调速器中下载参数

楼主(2004-09-08):
本人一直使用欧陆590C的直流调速器,以前一直用手动设置参数,最近有了软件和电缆(完好),想从调速器中把参数读出来,可一直不能通讯上 请问各位大虾: 1、参数如何设置 2、上载的步骤

楼主: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to 我是电工,有关欧陆直流调速器的情况,能否交流一下?e-mail: txc1122@sohu.com

网友B(2005-04-17):
要把590通讯状态打开才能通讯

网友C(2005-11-10):
我用CELITE成功读写过,P1参数要设置.

网友D(2008-11-20):
1 对590设置,串行线路--系统口P3--方式设置为ASCII

 2 软件设置,工具拦选择COMMS,选COM口1,波特率与590一致,打开与590对应型号的版本,如文件NEW,选版本,点命令--下传--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