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变频器同步控制

楼主(2004-09-08):
我想请教一下用变频器进行多台电机的同步控制不知能否?如果行的话,该如何控制?

网友A:
你可加一个同步控制器,我的电话:13819732792

网友B:
对,加个同步控制器就能解决。 www.dgkyx.com

网友C:
如果要达到高精度的话,您最好选择丹佛斯变频器(带制动)加丹佛斯同步卡,可以和伺服相比。keyilhj@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