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500V如何接入三相输入的变频器

楼主(2004-09-08):
用直流电源500V,如何接入三相交流输入的变频器?

网友A:
接到P;N端,然后用调压器慢慢调到500V,以防机器有短路故障存在!

网友B:
直接接到变频器的直流侧(限交直交,380V AC的变频器)。等于节省变频器的整流部分。

网友C:
小功率可以直接接哦 大功率直接500V上电很威胁哦 有熔断器的话很容易烧的

网友D:
这好像不是什么难题?怎么接都可以吧。只是注意加电流的短路与过载保护。 1.直接接入变频器的交流输入(三个端子中的两个任意的端子)。DC500V通过变频器的输入整流电路进入直流母线,对电容充电; 2.引出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端子,与DC500V直流电源端子对接。

网友E:
如果变频器采用直流侧充电电阻,要交流三个输入并联,充电电阻在整流输出正端时,直流电源+端接此三相并联端,-接直流母线负端。 如果采用其它方式从电的,要加新的充电回路。主回路接线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