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川(YASKAWA)变频器的维护要点

楼主(2004-09-08):
随着交流变频器技术的日趋完善,港口起重机械的直流驱动器已逐渐被交流驱动器所取代。交流驱动器在应用上维护简便,能适应恶劣工况,对电机的要求低,若使用带PG矢量控制方式,控制精度更可达0.002%,在港机应用上还有很高的储备精度,能适应港机对控制要求的不断提高。 变频器自身有完善的监测保护程序,能根据电机参数,判断出电机运转中的异常,自动记录发生异常时电机的各项参数及变频器的运转参数(电流,电压,频率,功率,输入输出端子状态等),便于维修人员判断分析故障。并根据保护参数的设定,执行不同模式的运转保护。虽然说变频器的自身保护是很完善的,但实际应用中,变频器的正常运转还是要依赖于高质量的日常维护。 通过对多例变频器故障的分析,发现变频器的功率输出元件IGBT,快速熔断器,驱动板是故障发生时的易损元件,总结故障原因主要为以下两类: 1:变频器输出侧短路(变频器至电机引线对地或相间短路,电机绕组绝缘损坏)损坏IGBT,快速熔断器,驱动板。 2:主控板因结露碳粉过多造成误触发,损坏IGBT,快速熔断器,驱动板。 它们的故障现象一般为变频器数字操作器显示PUF(熔断器断开) 经过多次维修经验发现,当报PUF故障时,快速熔断器损坏的同时,IGBT也会损坏,甚至损坏驱动板。这是因为IGBT是高频开关元件,工作频率高,动态相应快,以保证变频器的良好的输出特性,当故障发生时,因短路或误触发产生一个瞬时尖峰电流,变频器监测回路从监测,判断,到执行虽然很快,但速度还是低于IGBT的动态响应,IGBT一般在这个过程损坏击穿,IGBT击穿后,直流母线与输出相之间的快速熔断器会动作,来避免故障范围的扩大,但熔断器是热熔元件,参数特性一致性不是很好,所以当熔断器的动作时间稍有延迟,会造成短路电流急剧上升,IGBT炸裂,输出极(C极)与控制极(G极)短路损伤驱动板。在维修中,要仔细测量,认真分析,准确判断出故障发生的原因,以免更换元件再次损坏。具体排除过程应严格按以下步骤实施: 当变频器报PUF时,先断开变频器输入电源,从操作器屏幕查看一下U3和U2参数(故障历史及故障发生时电机的各项状态)判断出故障时电机的状态,然后断开控制电源,待变频器的充电指示灯熄灭,拆下变频器输出线,用万用表(最好是指针式)10K档分别测量变频器输出端(U,V,W三相)对直流母线(+,-)的阻值,正常时U,V,W三相对直流母线的阻值(正向,反向)应平衡,若U,V,W其中任意一相对母线的阻值趋于零则说明此相桥臂的IGBT已击穿,应进一步检查变频器内部,观察IGBT是否炸裂,测量IGBT的G极对C极的阻值应不小于10欧姆,可初步判断出驱动板大致完好,下一步检查RC阻容吸收模块及浪涌吸收电阻(10欧姆),看有无击穿现象,只有这些环节全部检查完毕,确认后再更换损坏件,不可盲目更换熔断器,通电试车,以免造成更大损失。此过程中,驱动板的判断比较困难,若时间不允许测量无把握,且有备品的话,建议更换驱动板,送专业部门检修,以保证生产,避免故障扩大。元件更换完,测量无误后,不要急于送电,应找出故障原因,并彻底排除,这一重要环节极易被忽视,当变频器输出线路正常时,应仔细检查主控板接口部位元件管脚有无锈蚀痕迹,表面碳粉是否过多,以判断出故障原因,待变频器恢复后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100K档 (图1) IGBT的测量:按图1连接表笔与元件,正常时阻值无穷大,这时用手同时触摸C极与G极,表针应停在中间位置左右,再用手同时触摸G极与E极表针应回到无穷大位置,表明IGBT能触发导通和关断。反之如阻值趋于零,触发无效,关断无效,都说明IGBT已损坏。还应仔细检查IGBT的关联元件RC阻容模块,浪涌吸收电阻。RC模块结构如图2,测量判断容易,这里不多述了。 (图2) 变频器在应用上,故障点较少,效率高,在日常维护中,应针对环境的变化,调整维护侧重。针对第一类故障,可在日常定期检测电机及电缆的绝缘(必须将电机线从变频器上拆下),户外电机接线盒的密封,电缆易磨损处的外观是否良好,提前发现并排除隐患。第二类故障现象不很明显,根据多次维修经验,在夏季的闷热天气,空气湿度大时,应将电气房内空调做除湿运转,并保证变频器柜内风扇运转正常,避免电气房空气过冷,造成潮湿空气在变频器内部冷凝结露,流入主控板或驱动板,造成误触发。在长时间停机时,应关闭空调器或使之工作在除湿状态。第二类故障在夏季容易发生,但只要维护得当,是可以避免的。 综上所述,变频器的正常工作,依赖于日常的精心维护,只要保养到位,就可降低变频器的故障率,减少停机时间。使变频器以最佳的工作状态充分发挥效力。

楼主:
同志们:大家有何意见或见议都提提嘛!!!!!!!!

网友A:
好文章!启发帮助很大,我发的《求助:安川变频器616G5无显示,如何检修?》 后查推动板从主滤波电容上来的电源击穿了一对推动管c3694、a1444及傍边的电阻、稳压管(早晨大雾,一开机就坏了),是616G5 55KW的变频器,用于龙门吊大车行走。不知道故障范围有多大? 今天修了电源驱动板,换了三极管等元件,上电显示有了,但启动电机的瞬间,烧了一只快熔,一只模块击穿。现显示报PUF OPEN 驱动板一定还有故障!?主控板2年前漏水,一未使用的插座起火烧过,但万幸变频器没有坏,这次终于坏了!

网友B:
怎么看不见图啊?

网友C:
楼主你好! 请问安川616PC5 15KW频率在50-60HZ输出的电压只有320啊! 我把它的数据初始化了也是一样啊! 不知道该调什么参数?

网友D(2005-11-02):
林工你好!
 我的吸收摸块里的二极管坏了,能否外加呀?什莫参数?多谢多谢!!!!!(p块)

网友E:
调整输出电压百分比

网友F:
林工你好:文章不错,看来你对安川很有研究,不过在和李工那样热心解答问题就更好了,

网友G:
 AK:你好!
你把V/F曲线修改一下就可以了.你现在用的是任意V/F曲线.把它改成0或1就行!

网友G:
 lrl:你好!
你的驱动板肯定还是有问题!你可用示波器看每一路的输出波形是否正常!如果没有示波器就用万用表对比测量每路PC929.923输出端的阻值是否对称.重点查光耦.对管.稳压管及滤波小电容!

网友H:
文章是不错,

只是是抄做.

网友I(2006-04-05):
林工你好:关于电器房湿度问题,有同感,支持!!!

网友J:
好.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K:
真是一般水准
请问跳VCF怎么解决

网友L:
林工:你好!
安川616pc5驱动板上的贴片三极管,上面标有“M Y”有的标“N Y”它们是什么管子?还有小的玻璃二极管是什么管子?哪里有贴片三极管和二极管的资料下载?谢谢!

网友M:
M Y 是N沟场管.60V/150MA;查阅型号:BF1012,VN10LF

NY  是N沟场管 16V/25MA.查阅型号:BG1012S

网友N:
楼上的!你强!!!
但请问:这是在什么网站查的?或者你能告诉我如何查吗?答案发我邮箱:xiongdepeng@yahoo.com.cn

先谢谢!

网友L:
豆蔻年华:非常感谢您。谢谢!

网友O:
豆蔻年华 :误人子弟???

网友P:
 安川g711KW的电源部分有一稳压管D20,能告诉我它的参数吗?用什么管可以替代??

网友M:
查不到D20,

网站
http://www.hkwx.com/smt/n.htm

网友Q:
MY、NY是一组东芝的对管,要知道参数请联系我

网友G:
MY、NY是两个三极管,一组对管!MY的型号是2SD1615A NY是2SB1115A

网友G:
小的玻璃管是10V稳压管

网友R(2006-11-16):
收获不小,!

网友S:
[b]西门子6SE70显示 F026的维修

故障现象:变频器通电后显示正常,启动后显示 F026
故障分析:
     变频器显示 F026,故障分析认为过电流或变频器对地漏电,过电流又分为变频器是真过电流或者是假过电流,逐个检查主回路中器件,并加电测试没有发现问题,检查驱动电路和驱动 IGBT 也正常,三相对地绝缘也没问题,只能怀疑电流传感器有问题了,换上三个新的,故障还是原来过电流故障,证明原来的电流传感器是没问题的,给电流传感器的辅助电源正负 15 伏电源也是正常的,问题可只能是电流检测放大处理哪一部分了,从互感器一直到运放.放大部分.比较器过程中,发现有信号回路输出不正常,检查外部没发现有异常元件,更换比较器C339后, 启动变频器没有再出现F026故障,恢复正常。

<<广州意控变频器维修中心>>  www.gdikong.com

13138661510  吕工

网友T(2009-01-22):
支持一下!象这样的贴子很有必要收藏。

网友U: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希望多看看楼主的文章。

网友V:
顶。。。。。。谢谢楼主分享,希望多看看楼主的文章。

网友W(2009-03-24):
你好,向你请都一个问题安川616G5变频器,出现过电流,检查模块也正常,但模块不用,模拟就不报警,怎么回事呀,回复邮箱:wuying118@126.com

网友Q:
my是2SC2873;NY是2SA1213,日本东芝产

网友X:
本人有一个客户抵债的2台全新安川G7-11KW变频器,机器全新无包装!!!!!!!!!!现在想低价出售,有意者联系:13305197400张

网友Y:
谢谢你的无保留的善举!

网友Z:
谢谢!林工,我单位用的就是安川变频器。

网友AA(2009-11-12):
各位!我想问问G7-11KW快熔板上的稳压管片号621是多少的稳压管啊

网友AB(2009-12-17):
请问安川上电报VCF故障是哪部分电路问题,排除滤波电容跟均压电阻故障

网友AC(2010-05-18):
想请教一下无法复位怎么回事?

网友AD(2010-08-03):
您好,林工。你的大作我已经看了。希望您能给我一个联系方式,以便能好好向您学习。我的手机13079260969;QQ1120523513;邮箱jiujiujiayi@.163.COM

--------------------------------------------------------------------------------

网友AE(2011-05-23):
林工你好,我昨天用到一台、安川V7   3.7KW的变频器,一开始还可以用。我把它设滋成外部端子控制模式,一加频率马达动一下停一下,我换别的V1000的用起来很好,请问林工一下,这是变频器的问题还是我的参数设制不对,林工麻烦你帮我分析分析。求!求!你啦

网友AF(2011-08-30):
刚才看到,很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