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X:一台电脑能否监控两台(PLC+触摸屏)同时工作?

楼主(2004-09-08):
(无正文)

网友A:
完全可以,我以一台电脑监控11台FX的PLC加5台变频器呢。

网友B:
不知是如何通信的,可否细说,感激不禁。

网友A:
因为为了节省购买PLC的485通讯模块,我是用编程口对PLC进行监控的。买了一个16口的多串口卡,在自己做了几条编程电缆线,算是搞定了。步频器还是用485的通信方式。

楼主:
micke:电脑加一个多串口卡就能选择不同输入的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