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为什么能节能啊?

楼主(2004-09-08):
变频为什么能节能啊? 变频是不是调频率的一种调速啊!

网友A:
变频节能是有条件的 在电机不需要满速运行就可以满足生产需要的时候,用变频器就体现节能了.

网友B:
特别是风机水泵类的应用场合,如果电动机不必全速运转就能够满足要求时,节能效果尤其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