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点沉降同步监测用什么传感器好?

楼主(2004-09-09):
海岸坝堤打桩,四枝桩柱形成方形,边长10米,用交叉十字联接,要求在一定时间内同步沉降,用什么传感器监测较好?

网友A:
用我公司生产的水平传感器安装在交叉十字点上便可。

楼主:
呵呵,是老余吧?能否将产品原理资料讲解一下,或发到我的邮箱?gemple@online.sh.cn 谢了!

网友A:
是我,裘总,最近怎么样,忙吗? 实际上该产品原理很简单,用一个垂直和水平方向(即十字线)都敏感的传感器,将十字线对应你的交叉十字,就可以测量出四枝桩柱的高低差。其量程和精度可以依据你的要求而定,因为价格相差很大。可以去我公司网站看看,其中就有一款SP-2型的水平度传感器,该款产品只对一维方向敏感,同时量程可能太小,而精度太高。

楼主:
谢谢!我看可能可以用。 该设计是我帮上海一家设计院的忙上来问的,其要求是先确定一根柱子,其余三根与其比较,高度差不大于2厘米,你看选用哪一款较合适?如何安装?

网友B:
由于四根桩的距离较远,如果沉降的差异不够大的话,采用水平传感器将会分辨不出来。(对角线的一半也有7米,假如某根桩沉了10mm,角度变化0.09秒) 建议采用四只位移传感器,主体部分固定在每根桩上,以十字粱交叉点作参考固定铁心,当任何一根桩沉降发生时,该桩上的位移传感器就能把差异转换成标准电压或电流信号输出。 位移传感器具有优异的分辨率,可达1um,线性度达0.2%, 重复性好,动态响应频率:200Hz.直流产品工作温度范围可在-25度到70度间,气密设计防水,防电磁干扰。满度温度系数可达0.04%,非常适合郊外的使用环境。 沉降距离差允许限不能大,否则中间的悬臂会形变或爆裂。利用LVDT监控坝体的裂缝或形变更优越。性价比更高。四根传感器的售价不会超过1万8。 有兴趣知道具体产品信息的话,联系我:jim.zhang@msiusa.com; 0755-83877443.张先生。我们公司为您提供全套解决方案。

楼主:
楼上的方案中,如果有桩沉降,交叉点本身也会沉降和倾斜,作为固定参考点不合适吧?

网友C:
可以参考建筑抹地平用的激光水平仪:用旋转的可见光激光束 360 度扫描,可得出高度差。 价格大概几千元。

楼主:
很感谢大家给我出主意,当初困惑我的主要是以什么作为固定参照物. 有些方法,如果测量参照物本身也会倾斜或沉降,那测量就很难保证了. 水平传感器的参照物是地球中心,也许可行,只是我不知道如何安装,分辨率怎样?

网友C:
你的“要求是先确定一根柱子,其余三根与其比较,高度差不大于2厘米”,可以将水平仪固定在一根柱子上,其余三根安置普通钢卷尺就可以了,分辨率应该能到毫米。

网友A:
对于你所说的情况只有选择我司生产的SP-2B型(两维方向)水平度测量传感器,其中SP-2型(一维方向)设备已成功应用在三峡永久船闸桥机水下抓梁上(该梁长24米,传感器安装在梁的正中间,用于测量抓梁的水平)。该传感器的量程为1度(对应7米长的高度量程为12cm)。精度为15角秒(对应7米的高度差为0.5mm)。可以说,不论你选那一款传感器,也达不到如此高的精度。 另外上面有一位同志,不知是计算错误还是写措了,10mm的下降,只会引起0.08度(294角秒)左右的角度,而不是0.09角秒。

网友D(2009-05-13):
天津市国达测控技术有限公司向您提供全国领先的,质优价廉的单、多点沉降计。

www.guodasurvey.com

guodasales@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