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感式接近开关信号传输距离

楼主(2004-09-09):
请教,一般的电感式接近开关输出信号最远能传多远?

网友A:
DC24V供电,采用屏蔽电缆传输,我们在某工程中使用过70米的传输距离。至于最远的距离主要看使用环境而定。

楼主:
多谢,还要请教:我现在可能要传几百米,不知行不行,该怎么办啊? 一般直流电感式接近开关写的输出电流200mA,是否表示输出的电流环啊?

网友A:
电感式接近开关输出的是开关量,而不是电流环,所谓200mA输出电流是指其驱动能力。若需要传输几百米,必须注意几点:传输线径必须较粗(如1.5mm),否则压降太大;接收开关信号电路的高电平(对PNP型,NPN型则是低电平很低)要求比较低,并具有消除瞬间干扰的能力;信号的开关频率不是太高;现场干扰信号的幅度较小,且频率较高。

楼主:
哦,多谢指教!那我可不可以在中间加个中继器或变送器来传输?

网友A:
你用一只相应电压的继电器将接近开关有源信号转换成无源信号,就可大幅度提高传输距离,同时看干扰能力也增强了。

网友B(2008-03-05):
自控一般要求传输距离300-400米。超过420m就要考虑所说的特殊处理办法了

网友C(2008-09-08):
这个西门子的电感可以传很远的!有低压型就是小于36V的也有高压型大于36V的 !有时候为了传输远距离就是选择连接器取代电缆的!我的QQ512834940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自控一般要求传输距离300-400米。超过420m就要考虑所说的特殊处理办法了

我同意他的观点,300米左右没有问题。再长就要考虑它的线径它的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