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分度表软件下载地址

楼主(2004-09-09):
热电偶分度表软件下载地址: http://www.boiler-online.com/jsrj.htm 用户必须以 用户名 登录,执行操作: Windows 资源管理器\工具\文件夹选项 ; \查看\隐藏文件和文件夹\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 将目录lagrange\下的lagdll.dll文件复制到计算机\SYSTEM32\下; 用LCZMaker.exe 打开 热电阻偶/下的文件 RTD Cu50 39~83Ω对映-50~150度 RTD Cu100 78~166Ω对映-50~150度 RTDPt100 18.49~391Ω对映-200~850度 TCB 铂铑30 铂铑60 0~14mV to 0~1820度 TCE 镍铬-铜镍 -10~77mv to -270~1000度 TCJ 铁-铜镍 -8.1~69.536mv to -210~1200度 TCK 镍铬-镍硅 -6.5~55mv to -270~1372度 TCK 镍铬硅-镍硅 -4.4~48mv to -270~1300度 TCS 铂铑10 -0.3~19mV to -50~1770度 TCT 铜-铜镍 -6.3~21mv to -270~400度 用户可自己创建曲线

网友A(2007-11-29):
双向热电偶-热电阻分度表V4.5 ↓★任意导出·工程师必备↓ 绿色 [下载]
1.最全面的电子分度表:涵盖了60年代至今的多种分度表,包括Pt10,Pt100,Pt1000,Cu10,Cu50,Cu100,G53,BA-1,BA-2共11种热电阻的分度表,以及Its-90中的全部热电偶(R、S、N、B、K、E、J、T共8种热电阻)的分度表。

2.全量程高精度。所有的传感器(包括热点偶和热电阻)均可以在其全部范围内换算,不留任何死角。温度精确0.01℃(热电偶精确到0.1℃),阻值精确到0.001Ω。不是单纯的讲换算出来的数据以两位(或三位)小数的格式显示,而是换算结果的确精确到我所声明的位置。

3.双向可逆换算。目前几乎所有的热点偶分度表都能实现双向运算,因为its-90中的正函数和逆函数的拟和系数均已经明确且公开。但是将大部分热电阻在全部范围内实现双向运算的分度表还看不到,即使偶尔出现也是误差大的不能容忍。本软件采用尹跃宾工作小组研究参数和独创的人工智能算法(不查分度表),同时实现了热电偶和热电阻可逆不发散换算。即你用a通过软件求出b,用b做输入,软件将计算出a。这样的循环进行无数次,软件也不会离开a、b这两个值,实现了迭代收敛。

4.仅有一个文件,绿色小巧免安装,并且免费使用。您可以装在移动存储设备里(比如优盘),在任何有PC的工程现场均可以方便使用。

5.支持热工知识库和实用精彩热工软件推荐,及热线问答绿色通道(须能连通Internet)。

6.完美支持任意热电偶、热电阻分度表自定义导出功能,你可以直接打印出来(支持编辑),拿到没有PC的现场,解决问题方便多了!此软件绝对是热表工程师的贴心助手。

7.非常实用的悬浮窗模式,一键切换。

网友A:
最新版本为5.0

8.悬浮窗具备所有换算功能!单击分度号栏即可切换至任意分度号。

9.相对于4.8以前的版本,调整了热电偶与热电阻的位置。方便不同习惯的工程技术人员选用。
适当紧凑了部分界面,并做了一些美化。用起来更养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