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如何判断数据是命令还是数据?

楼主(2004-09-09):
在进行数据传输时,我想暂停传输,怎么办?单片及如何知道我发的是命令还是数据?

网友A:
自己做个简单协议阿,不用协议是没有办法知道的。

楼主:
那就是说在硬件上无法实现?我刚毕业不知您说的协议该怎嘛做?

网友B:
你可以发一个指令给服务器,叫服务器关掉SOCKET,然后GPRS收到no carrier后,自动进入了命令模式 还有一个方法是控制DTR信号。你可以通过AT指令来控制。 试试看吧

网友C(2004-10-11):
如果你用的GR47,那么只要改变一下串口的DTR管脚电平,就可以切换到命令状态了。我有GR47的资料,如果你需要可以索取。电话:010-82572242/2252 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