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40谁见过或判断什么问题

楼主(2004-09-09):
我看到客户有两台变频器M440(45和75的)通电工作正常 。什么问题都没有。工作一段时间 。后。电机就不转了。我观察变频器的控制字和状态字,都和正常工作一样。操作面板显示的频率也正常。查看只读参数。20-30,频率,电压的参数都有 。只是电流的显示直为零了,用表量输出电压,电流都没有了。用操作面板还能增加和减少频率 。这真实怪了 。有谁知道或遇见过请指教。谢谢!

楼主:
请斑竹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MM440是如何控制的?

网友B:
我有一台台达的也是一样,断电一会重起就好拉!不过当时刚刚接触变频器,现在想想应该是驱动电路有问题,可惜已经离开原来的地方了,没有机会再深入研究了,朋友以后共同努力吧

楼主:
简单的压频比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