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集成问题

楼主(2004-09-09):
求助各位大虾: 我是做环境监测的,我们公司要用到一个外国公司的数据采集器,其通讯协议是TCP/IP。 而我们用的另外一个仪器是国产的(通讯协议是MODBUS),请问我们怎样才能把后者集成到前者上去。谢谢了。

网友A:
做一个tcp/ip到串口的协议转换器,几百应该可以下来

网友B:
可以采用一个转换器呀,将串口转换成TCP/IP,在以太网上做集成!

楼主:
由于我是新接触这个行业,楼上两位能不能说的更清楚一些,如果有资料的话可以给我传过来,万分感谢。 tongjb@lonwin.com.cn

网友B:
采用一个串口到TCP/IO的转换器,可以直接连在以太网上!通过固定的IP地址传数据!

网友C:
这种产品很多啦,上网搜索一下可以找得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