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对变频器比较熟悉的专家,对变频器供电的变压器非要选择整流变压器吗?

楼主(2004-09-09):
请教对变频器比较熟悉的专家,对变频器供电的变压器非要选择整流变压器吗?用普通的电力变压器可以吗? 谢谢了

楼主:
各位专家: 不知道,是否我的问题没有说清楚呢?

网友A:
不完全.采用一般的电力变压器也可以.只是为消除谐波对其它电气设备的影响,变压器的联结组别最好采用星-三角.

楼主:
谢谢 wuphs: 我听说这两种变压器内阻相差很大,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