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虾指点:何处有防护等级为IP55的温控表?

楼主(2004-09-09):
各位大虾:你们好! 请指点何处有防护等级为IP55的温控表,安装形式为面板上安装。 谢谢!

网友A:
满地都是,google搜一下

网友B:
防护等级为IP55的温控表,安装形式为面板上安装。意大利的杰佛伦(GEFRAN)500/1001/1101温控仪可满足要求,48*48,48*96,96*48。

楼主:
我想用国厂的,万不得已才用进口的。 不好意思,用GOOGLE搜索,还是未找到国厂的,请大虾指点。

网友B:
你可以用国产的温控表+防护等级为IP55的仪表箱,我就这样做过两台壁挂式仪表箱!

楼主:
谢谢!温控表安装在操作台面板上,操作空间有限,不能再用仪表箱了。

网友B:
那你就用富士的PID防护等级为IP55的温控表,价格也不算贵!

楼主:
谢谢!防护等级为IP65,价格是多少一台?需求量为140台/年。

网友B:
IP65只好用日本山武SDC1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