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每分钟最多可启停多少次?每秒三次可以吗?

楼主(2004-09-09):
请问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每分钟最多可启停多少次?每秒三次可以吗?

网友A:
不可以,很容易烧电机。

网友B:
三 秒一次都有困难,你一秒三次???你是造飞机或大炮???

网友C:
楼主的意思应是每分钟三次吧,那就没问题。

网友D:
可以可以

楼主:
电机370W,4极380V,用0.37kw的变频器(加制动电阻)拖动,1.5s内正反转各一次,停10S,再重复1.5s内正反转各一次,可不可以??谢谢!!

网友E:
只要散热问题解决,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F:
电机铭牌上写了工作制的。 你依据工作制使用 你这样的工作方式我个人认为S3,20%工作制就可以满足了。 关键是0.75S内你怎么制动

网友G:
也许可以吧 但即使可以,又有什么意义呢,普通电机和变频器根本达不到这么快的响应,也就是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呢,根本达不到你想要的转矩。为什么不考虑用伺服或步进电机驱动呢?

网友H:
普通电机和变频器解决不了!应该是伺服或步进干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