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放大器的控制模式

楼主(2004-09-09):
小弟我刚接触伺服放大器不久,有个关于伺服放大器控制模式的选择问题,想问问各位大哥。比如富士的伺服放大器有三种控制模式:位置、速度、转矩。这三者之间有何区别,在什么情况下选用位置控制,又在什么情况下选用速度或转矩控制。我虽然有说明书,但纸上得来终觉浅,故在这里求救各位,切盼回答,这里先谢了。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位置模式: 放大器内置位置环,只需有控制器(plc,cpu, controller 等)给出位置信号即可,省略了运动控制器. 速度模式: 这是用的较多的一种模式,由运动控制器输出速度信号给放大器,进行位置控制. 或由控制器输出速度信号, 进行速度控制. 转距模式: 由运动控制器(内置速度环)输出转距信号给放大器,进行位置控制. 或由控制器输出转距信号给放大器,进行转距控制.

楼主:
非常感谢罗伯特先生的指点,再问一下,当在位置控制模式下时是不是不能改变速度的快慢以及正反方向?

网友B:
当然可以,改变位置信号脉冲的频率就可以了!

楼主: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绣花机伺服系统的设计,请问要选用哪种控制模式,是不是任意一种模式都可以?

网友C:
不是的,因为伺服系统给你的反馈不同,所以建议你使用位置控制,对绣花机来说,因为精度要求不高,可能国内用步进马达的比较多一些,即使用到伺服,那用的也是增量2500的松下(便宜)1KW、0.75KW。

楼主:
TO fanfare;你说得没错,我这边用的就是1KW的W系列的富士伺服。我看到前几套同事做的选用的是位置控制模式和转矩控制模式可以相互切换的控制方式,一直想不清楚为何要这样,烦请名位再帮帮忙。

网友D(2005-08-27):
那请问一下,在高精度机床方面你们建议用什么方式?

网友E:
速度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