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fx1n编程一问

楼主(2004-09-09):
在系统中要求6个小时内,温度从25度升到650度,在保温10个小时 加热和保温都是通过控制整流电压的接通和关断。不知能不能用斜波函数来仿真升温曲线。另外由于升温时间太长,如果要用斜波函数需要将程序恒定刷新时间设为1秒,不知道这样对系统的运行有没有障碍,请高手指导,谢谢

楼主:
有没有做过类似项目的达人啊,救急啊 有没有好的控制思路啊,谢谢

网友A:
我做过这种程序,用的是占空比控制升温保温,应该和你的是一个道理。用PID控制可以得到标准的升温保温曲线! QQ:25798932 手机:13071268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