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指点:何处有直接安装在油箱上产油量表?

楼主(2004-09-09):
各位大虾:你们好! 需要一种象压力表一样安装在油箱上的油量表,请指点何处有购,谢谢!

网友A:
有一种日本KC牌LIS系列油灌液位指示仪,象压力表一样并连有停止阀,不知是你所要之物!

楼主:
谢谢!可惜停止阀对我来说是多余的部件。

网友B:
通过测量压力来测量油量,怎么样? 40PC(测表压,可测液体压力): 最新的经济型40PC产品是由HoneywelI/MicroSwitch分部推出的最小体积放大压力传感器。完全校整和温度补偿,是霍尼韦尔 压力产品中最坚固、适用温度最宽的传感器。另外,40PC 可与很大范围的介质兼容,从干燥空气和水到冷却液和机油。40PC 提供模拟放大信号输出,传感器利用了独创的单硅片的设计,把所有温度补偿、输出零点/ 满量程校整、放大功能集中在一块 硅片中。6 针DIP 设计适合传统的PCB安装,传感器一侧的三针为供电、接地和输出,另外一侧的三针用于固定。当需要传感器 压力口水平于PCB 时,可拿去三个固定脚。 。最小体积,带放大的传感器 。完全信号调理 。工作温度:-45~+125℃ 。硅压阻技术 。单硅片设计 。6 针DIP 引脚 。压力口的设计适合O 型密封圈连接 。极佳的介质兼容性 。压力范围:0 ~15~500psi 。过压:0 ~1000psi 。精度:0.25%FS 。迟滞/重复性:0.15%%FS,典型值 。灵敏度:0~15 psi 时 266.6 mV/psi 典型值;0 ~500psi时8mV/psi 典型值 典型运用:医院治疗床,呼吸机,氧气浓缩机,试验设备,血压测量,电子刹车系统,机油液位检测,传输流体液化,空调系统,燃油喷射系统 若需要详细资料请与我联系! 深圳市新世联科技有限公司 崔殿 13760318296 sensor111@apollosz.com 电话:0755-83680820-839 83680830 www.apollosz.com

楼主:
谢谢!需要直接显示的表,价格合适。

网友C:
什么设备上的油箱? 如果是固定设备,方法很多。移动、运动的油箱,比如汽车上的比较难办:车一走油一‘咣荡’,肯定不准。

网友D:
我公司有螺纹连接的油表。有意请电示!024-24822519 谢谢!

网友A:
我看你还是买一只普通压力表装上好了,价廉物美,就是不太准确!

楼主:
谢谢各位! 油箱高度280,装的是燃油,虽然是装在工程车上,但查看油量时是车辆停止运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