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I-9111DG中文手册

楼主(2004-09-09):
我是新手,想要本PCI9111DG中文手册&&PCI-DASK中文手册。xx 另外有个问题,这块卡在Win2K下如何实现100KHz单通道实时连续采集,即采一个点处理一个点,最好没有断点。PCI-DASK中提供的函数好象不足以实现这样的功能,他的单点采集函数无法设置采样频率,连续采集函数是以块的方式处理的呀。 或许是我理解错误,求助李侃老师或yoyo111111111老师:如何才能实现我所说的采集方式,需要外配定时器吗?

楼主:
我的油箱是applelee0618@sohu.com

网友A:
单点采集采样频率不可控,连续采集可以精确控制采样频率,但驱动的处理机制是每次返回一个Buffer(单缓冲)或者半个Buffer的数据(双缓冲),所以最好还是采回一批点,一起分析处理。

网友B:
求助:PCI-GPIB用VB编程的中文相关资料,英文也可以。如果有可以发给我:xy@dlmec.com 非常感谢!

网友C(2010-05-17):
求一份PCI9111DG 说明书或者手册,非常感谢。 我的邮箱:liuzenghao3345@gmail.com

网友D(2011-12-20):
我也需要这方面的资料,刚刚接触,好困难啊!用vb配采集卡,现在不知道那个pci-dask .dll 怎么用,网上看了还有什么ocx……晕了,求求大哥大姐发点资料给小弟学习学习,最好有实例的给我看看,先谢谢了,邮箱51968851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