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家的心目中,proface的产品怎么样?

楼主(2004-09-09):
刚开始接触proface,所以问问,了解了解。

网友A:
PROFACE的产品,尤其以GP见长,它不但功能强大,而且易于使用上手,,正因为它只是一个独立的产品,所以在兼容性方面更是非常的出色,尽管可能价格稍有点贵,但确实物有所值

楼主:
KING,你是搞技术的吗? 诚恳的请教: 您可以说说HMI市场中,大概有哪些厂商在做吗? GP的市场占有率多少?主要应用有?

网友B:
PROFACE,你看看它的名字嘛,pro face,它是专业的HMI,不做别的。所以专业,所以... 见识多的朋友们,可以去打开各种 HMI 的外壳,看看里面的内涵嘛。电源的设计、LCD的品牌等等,相信一目了然。(贵得有道理,呵呵,可以参考DIY计算机的有关文章就知道了)。 再对比试验吧,不妨把各种屏放一起,设计一个1000个椭圆的画面,比较比较切换画面的性能吧。 通讯速度的比较,也可以比较啊。 通讯方式也可以比较啊,PROFACE可以支持几乎所有的PLC,因为专业嘛。 再看领先的技术吧,CF卡、ETHERNET、声卡等等,早在几年前,PROFACE的GP-2000就有了。 再看看计算机软件的支持: 编辑软件的方便性、编辑功能的强大、可靠,大家去试验一下:各软件的“编辑”菜单下的命令,自有评价。撤消功能是否完善、多少级?做一个画面需要多少时间? 其他软件支持:ETHERNET、WEB、跨平台操作。 当然啦:好东西也可以便宜一些嘛。另外,功能强大的另外一面,就是有些功能比较复杂。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