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F011故障求助

楼主(2004-09-09):
各位大侠,我这西门子6SE7021变频器出现F011过流故障,请提供有帮助的建议,谢谢!

网友A:
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是通电呢还是运行中呢?能复位吗? 欢迎来电0769-2187112 我们有大量配件:www.dgkyx.com

网友B:
如果在运行中出现并可以复位:1检查变频器出线及电动机有无接地2电动机可能过载3电动机加速时间过短或负载动态要求高。如果在加电时且不能复位,请检查IGBT或电流互感器。

网友C:
哈哈,“末路歌手”说得不错呀。经典的F011故障处理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