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精度是其所带编码器决定吗?

楼主(2004-09-10):
请教:伺服电机的精度是由其所附带的编码器决定吗?如松下的普通伺服编码器为2500P/R,而定位模块里设定为10000P/R,两者之间有何关系?相互有影响吗?请各位大虾不啬指教小弟感激不尽 谢谢

网友A:
回复:一路顺风 伺服电机的控制精度主要因素来源于旋转编码器,至于你提到的2500P/R的编码器,为什么在上位机设定为10000P/R,这是伺服放大器的一种四倍频功能,我公司-安川电机的伺服电机也是这样子的。有问题可以一起交流。

网友B:
4倍频的

网友C:
编码器的分辨率是决定伺服电机精度的必要条件,伺服电机实际运行能够达到的精度和伺服内部响应频率设定、机械系统传动结构、负载与伺服电机惯量比等很多因素相关。

网友D:
伺服电机其实再运动过程中一直在做比较与计算,其计算依据取决于编码器反馈的数据,编码器刻线数越多,同一时间反馈数据越多,或者讲可以在越短时间得到反馈数据,所以编码器精度决定伺服电机精度,当然,决定伺服电机性能好坏是多方面的,还要看驱动器内部的算法以及电机的制造精度等等,您讲的10000P/R是伺服电机常用的4倍频技术,

网友E:
这为老兄对编码器方面颇有研究啊,分析精辟,让我这做编码器的汗颜啊。我喜欢大家在一起探讨编码器的问题

网友F:
编码器所谓线数,是指内部的刻线数,就是分辨率! 精度嘛还得看驱动器的解析度和采样频率,四倍频就是驱动器的解析度。 但编码器一圈出来的还是2500个脉冲,驱动器线接收器部分接收到2500,经过四倍频,内部处理就按10000来了。 请各位指教

网友C:
我觉得四倍频不能提高电机精度,不知道各位有什莫看法?

网友B(2004-10-10):
4倍频相当于“意*”,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最好还是选用单圈1万线以上的绝对编码器

网友G:
4倍频是有其真实意义的,2500个指的是AB都有2500个,而四倍频则是在信号AB的上升沿与下降沿都计数,所以是真真实实能提高编码器精度的4倍.我改造的一些数控机床上编码器是500线的,四倍频后是2000线,在实计机床的运动中确能体现这个数量.zhh@xielijixie.cn

网友H:
四倍频对提高精度是实实在在的!17BIT的编码器的伺服也有,但是目前对伺服的应用,2500线的编码器再加上四倍频的技术就完全充分体现伺服的高速度,高精度的性能了。就如同步进电机一样,步距角你不可能做的小于0.9度,这是机械性的限制,但是步进驱动器通过电气可以得到更细的分辨率,就是大家常说的细分问题。 对于过高的伺服编码器的分辨率我持反对意见,原因如下: 1。徒有虚名,图增成本,他所说的精度,你的机械根本不可能匹配。这是小日本奸诈的险恶用心。----浪费 2。过于娇贵,经常惹祸,过高的精度必然导致码盘的细小,同时由于蚀刻工艺过烦导致其易碎。由于我们在安装伺服时不可能没有震动,包括运输过程中也会导致编码器的损坏。修复一个编码器除了价格不菲之外,试问一下国内有几个做日系伺服的有维修能力的?时间谁耗的起?----烦人 综合这两点我可以说对于一个设备厂商都不会跟自己的金钱和时间过不去!

网友B:
楼上的分析的很精辟,是位行家,希望能有机会跟你多多联系,多多学习。曾志强 021-32031167

网友I:
编码器为什么有A和B相? 是为了增加精度吧

网友J:
很多人提到四倍频的问题,据我所知的四倍频并不能提高精度,而是为了抑制干扰。四倍频的原理很简单,将AB相用2-4线译码进行,然后将这四个译码的脉冲进行异或(当然要保证每个译码脉冲宽度小于1/4的A相或B相周期),就得到四倍频的信号。这样倍频的好处周期小于倍频后的干扰脉冲(例如边缘效应)在通过移位寄存器时被滤掉。 伺服系统的精度不取决于编码器的精度。如果对于有静差的系统,编码器精度再高,稳态精度也是一个固定值,它的精度与编码器无关。对于无静差的系统,就是伺服系统的精度可以高于编码器精度,至少精度不会小于编码器精度。如果系统的灵敏度足够高,20位的编码器精度未必好于16位的精度(可能相同)。

网友K:
四倍频是用来抑制干扰的,这个观点到是第一次听说。采用正交AB方波的信号形式,会比脉冲/方向和CW/CCW的信号形式抗干扰的能力强一些,但是,这与计数器是否倍频实在没有什么关系。而您提到的四倍频实现方法,(个人认为很糟糕,除非是单向计数,否则不推荐使用)会有一定的滤波作用,但是,其本质与四倍频也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是间隔采样就好。 四倍频可以提高系统的分辨率,有可能提高系统精度,但也要看原有系统限制精度的瓶颈再哪里。 “伺服系统的精度可以高于编码器精度”,这就属于革命性的观点了。

网友J:
上面的兄弟,我所说的四倍频并不是用来计数,而是用它来作为AB相的通过移位寄存器的脉冲,四倍频用来滤波而非提高精度,这不是我的杜撰,如若不信,请看一下HP公司出的HCTL20xx系列的内部原理图。至于计数和辩向还是用AB相来确定,不过它是延迟后的AB相信号。 伺服系统的精度高于编码器的精度属于革命性的观点?你没学过控制理论吧?如果我用分辨率为1度的编码器当然可以设计出一个位置精度高于1度的控制系统。你可以用Matlab仿真来证实这一点。

网友K:
看来,我们所说的四倍频,并非同一概念。而且,我还是认为您所提到的滤波效果,其本质是还是间隔采样,对时间取平均值,与是否倍频完全无关。单独对A与B信号做相同处理,效果并没有什么不同。 至于反馈精度与系统精度的关系,这个也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理论了吧? 或者我们不提精度这种有歧异的概念,我们说分辨率与重现性好了。除非是步进电机在细分数不太高的情况下,能实现重现性高于分辨率的情况。对于一个伺服系统而言,其本质就是对偏差的自动修正,偏差小于反馈的分辨率,系统不能感知偏差的存在,自然也就谈不到修正。 在理论上,可以通过数学得到完美的控制算法,以至完全消除误差的存在,但是,理论也好,仿真也好,那只是对现实的趋进而已,现实总不如理论般完美。例如,而您在理论上显然是可以得到的完全没有静差的系统,您能发现一个工作中的伺服,其编码器反馈线上有稳定的电位吗?

网友H:
这里讨论的所谓“四倍频”就是通过分别计数AB相的上升沿和下降沿,获取跟高的反馈分辨率。

网友L:
四倍频的确是可以提高抗干扰能力,尤其是带有反向对称信号的(如A+~A-,B+~B-),也可以利用编码器原有的最高分辨率和精度(实际上1个2500线的编码器,其最高精度就是10000线),至于精度的提高,最终还是要取决于机械系统. 至于日系电机中的有的所谓的绝对17位,据我了解,有些是伪绝对的,其利用内置电池的方法,来记忆位置,其码盘的本质还是增量的,故此还不能真正代表绝对. 我是经营编码器的,大家有兴趣欢迎讨论.

网友J:
现实中为什么伺服控制系统精度小于编码器的精度?因为实际的系统中有摩擦存在,所以系统精度比编码器低,但如果编码器的分辨率比较低的话,就是有摩擦,伺服精度也比编码器的精度高,你可以用1000线以下的编码器做实验(不用仿真),伺服位置精度肯定能少于一个编码器计数。 认为理论上无静差的系统,认为系统不会稳定下来,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只能说明没有控制系统的稳定性的概念,对于一个稳定的系统,肯定会稳定下来,理论上是时间趋于无穷大才能达到,带实际执行机构灵敏度有限,总是在有限的时间内稳定。

网友K:
个人意见,理论上的稳定系统,实际上不会绝对稳定,必然存在着至少一个反馈分辨率的偏差或振荡。我还从来没有在一个能工作的伺服电机上看到过稳定的编码器信号。即使电机已经停止了十几分钟(相对于两毫秒左右的伺服周期,十几分钟的时间已经不短了)。通常所谓的稳定,不过是振荡范围足够小(有时还涉及到振荡的频率足够低)而已。 我曾经在测试中,将一个无负载的松下伺服输出编码信号器设定为500线(控制器的接收频率不够),位置环建立在控制器上,伺服系统也同样不会“无静差”的“稳定”。

网友M:
TO 生在工控界:你说的很有道理。但也要分情况的,当编码器用在航空航天领域,或者其他高精度控制系统时,高分辩率高精度编码器就显得相当重要!目前,国内在这方面还有待提高!

网友B:
在高精度控制系统中,由于对角度或长度精度的控制要求比较高,国内生产的绝对单圈的编码器技术或价格上可能都不能很好的满足用户的需求。我们公司可以提供HEIDENHAIN,HENGSTER绝对多圈的编码器,尤其有一款HENGSTER单圈17位的高分辨率的编码器,其性价比要比国产的好得多。如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公司: Tel: Fax: 021-32031167 021-52919374

网友J:
1.倍频不是电子细分。电子细分也不是倍频。 2.认为不可能达到稳定,认为小范围振荡是正常的完全是胡说。不错在实际系统内平衡态与能达到的稳定状态有一定的差,而且稳定的状态在相平面内不是一仅仅是一个平衡点而是一条曲线,这是由于非线性引起的(如伺服系统中,摩擦及死区的原因电机可以停留在一定范围内的任何位置)。至于小范围内振荡,则是因为非线性形成极限环,必须设法予以消除。

网友N:
我认为小范围振荡或者局部振荡等现象出现是系统设计问题,可以改进。我不认为现实中不能实现稳定的系统。

网友O:
to telltruth:倍频和细分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P(2004-11-15):
采用A、B正交相位的编码器作用如下:提高分辨率(4倍频)、判断运行(旋转)方向

网友Q:
编码器的精度固然影响伺服的精度,但实际上很多时是由机械的精度和压紧的力度影响,可以通过实际情况调整伺服的参数。

网友R:
曾志强,你能否寄一点你们公司的资料给我 zhanghui6341@126.com

网友S(2009-04-21):
也想要一些编码器的资料,谢谢你。tallyu@163.com

网友T:
对:混在工控界 关于四倍频对提高精度是实实在在的!17BIT的编码器的伺服也有,但是目前对伺服的应用,2500线的编码器再加上四倍频的技术就完全充分体现伺服的高速度,高精度的性能了。就如同步进电机一样,步距角你不可能做的小于0.9度,这是机械性的限制,但是步进驱动器通过电气可以得到更细的分辨率,就是大家常说的细分问题。对于过高的伺服编码器的分辨率我持反对意见,原因如下: 1。徒有虚名,图增成本,他所说的精度,你的机械根本不可能匹配。这是小日本奸诈的险恶用心。----浪费 2。过于娇贵,经常惹祸,过高的精度必然导致码盘的细小,同时由于蚀刻工艺过烦导致其易碎。由于我们在安装伺服时不可能没有震动,包括运输过程中也会导致编码器的损坏。修复一个编码器除了价格不菲之外,试问一下国内有几个做日系伺服的有维修能力的?时间谁耗的起?----烦人综合这两点我可以说对于一个设备厂商都不会跟自己的金钱和时间过不去! 内容的回复:讲得太好了!顶!

网友T:
看来细分好像也不是越细越好的哦!

网友U:
首先,精度和分辨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打个比方,编码器就刻4根线,4根线严格90度,好做么?

第二,高精度编码器是高精度伺服控制基础条件。所谓基础条件,就是说高精度伺服控制还需要许多技术,但就位置控制精度而言,高精度编码器是必须的。谭仲谈及的另一个问题是多高精度是有意义的,电机作为工程产品,当然要所有环节匹配,包括编码器的安装以及电机的轴系精度都与整个回转精度有关。至于成本,编码器产品的精度在于编码器产品的刻蚀工艺和装备,现在的高精度产品并不比以前低精度产品成本高,应该说是技术进步了。

第三,细分技术。通常谈的细分技术不是指4倍频,因为4倍频的原始信息实际已经包含在原始AB信号中。这里谈的细分技术是基于正弦信号的细分技术。细分技术本身并不提高精度,其精度不能优于其原始信号。细分对于伺服电机的低速平稳运行绝对是有意义的,因为细分后可以不需要速度环用什么T法去估计速度,直接就可以拿到准取的速度。细分是不是越细越好,实际取决于细分原始信号的重复度和正弦性,如果信号重复度和正弦误差在1%,那么高于100倍的细分的精度就值得商榷了,因此海德汉等厂商一般提供400倍的细分器产品,而在其发布的高分辨率产品中最高内置有16384倍细分,其最后几位从精度意义上也是不可取信的,但仍然对速度平稳性有意义。细分技术的另一个很关键的指标是细分延迟,只有很低延迟(通常是电流环采样周期的1/2或更小,虽然电流用到的电角度信息可以粗糙一点)的细分技术才能够被用于控制反馈,这是用于数控和数显的细分技术的主要区别。

第四,细分技术与补偿技术的结合。对于重复性好而正弦性差的原始信号可以在细分的同时对确定的误差进行补偿,从而进一步提升精度。实际上海德汉的高精度编码都是包含补偿技术的结果。

网友V:
个人认为,伺服和编码器并没有绝对的关系,只是用编码器可能更好的,更放便的,实现电机的控制策略。如果技术条件允许完全可以用电流环,电压环等的监测信号来代替编码器。也就是说,完全可以设计出没有编码器的伺服系统。只是现在从控制算法到监测技术都不是很成熟,所以做不到很好而已,但是可以差不多的做到。这可能也是控制理论研究的意义所在。

网友W:
引用 网友A:
关于回复:楼主 伺服电机的控制精度主要因素来源于旋转编码器,至于你提到的2500P/R的编码器,为什么在上位机设定为10000P/R,这是伺服放大器的一种四倍频功能,我公司-安川电机的伺服电机也是这样子的。有问题可以一起交流。

我们公司的卧龙通用伺也是这样的

网友W:
引用 网友H:
关于四倍频对提高精度是实实在在的!17BIT的编码器的伺服也有,但是目前对伺服的应用,2500线的编码器再加上四倍频的技术就完全充分体现伺服的高速度,高精度的性能了。就如同步进电机一样,步距角你不可能做的小于0.9度,这是机械性的限制,但是步进驱动器通过电气可以得到更细的分辨率,就是大家常说的细分问题。对于过高的伺服编码器的分辨率我持反对意见,原因如下: 1。徒有虚名,图增成本,他所说的精度,你的机械根本不可能匹配。这是小日本奸诈的险恶用心。----浪费 2。过于娇贵,经常惹祸,过高的精度必然导致码盘的细小,同时由于蚀刻工艺过烦导致其易碎。由于我们在安装伺服时不可能没有震动,包括运输过程中也会导致编码器的损坏。修复一个编码器除了价格不菲之外,试问一下国内有几个做日系伺服的有维修能力的?时间谁耗的起?----烦人综合这两点我可以说对于一个设备厂商都不会跟自己的金钱和时间过不去!
我同意思楼上说法

网友X:
由此可见国内伺服应用领域,乃至伺服厂家对伺服的理解能力!

不理解的事情,未必一定就是不合理的!欧美和日本顶级数控厂商的伺服电机反馈动辄数百万,过千万,难道仅仅是忽悠?绝对不是!

日系17位的编码器,盘片刻线密度是256,精度过“分”,不上不下,不足取!

欧美高倍率伺服编码器的母盘信号周期通常是2048,盘片绝对精度在正负几秒到几十秒,细分4096倍可达800万计数值每圈。

网友Y(2009-11-23):
顶楼上   有句话怎么来说着  人们喜欢用自己的认知来确定一件事的可能性 而且称之为现实(套用台词)

但是有时候现实往往迷惑了我们。

网友Z:
对:通用伺服 关于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H:
关于四倍频对提高精度是实实在在的!17BIT的编码器的伺服也有,但是目前对伺服的应用,2500线的编码器再加上四倍频的技术就完全充分体现伺服的高速度,高精度的性能了。就如同步进电机一样,步距角你不可能做的小于0.9度,这是机械性的限制,但是步进驱动器通过电气可以得到更细的分辨率,就是大家常说的细分问题。对于过高的伺服编码器的分辨率我持反对意见,原因如下: 1。徒有虚名,图增成本,他所说的精度,你的机械根本不可能匹配。这是小日本奸诈的险恶用心。----浪费 2。过于娇贵,经常惹祸,过高的精度必然导致码盘的细小,同时由于蚀刻工艺过烦导致其易碎。由于我们在安装伺服时不可能没有震动,包括运输过程中也会导致编码器的损坏。修复一个编码器除了价格不菲之外,试问一下国内有几个做日系伺服的有维修能力的?时间谁耗的起?----烦人综合这两点我可以说对于一个设备厂商都不会跟自己的金钱和时间过不去!
我同意思楼上说法

伺服系统里面的四倍频能提高精度,步进驱动的细分就不一定!支持楼上的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