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S485问题

楼主(2004-09-10):
1.PC机做上位机,通过RS232-RS485,组成RS485网络,带500个终端,长度不超过1000米。每个RS485最多可以带多少终端?是否需要把RS232转换成4路RS485形成网络? 2.每个终端的供电电压是5V,是否可以在上位机处将220V变换成5V,然后给所有的终端供电,能实现吗?

网友A(2005-08-22):
1000M距离可以。也可以把RS232转换成4路RS485。但500个终端好象不能做到。127个可以做到。 可以在上位机处供5V电源,但要考虑电流消耗及压降。 你有空可以看看我自己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B:
那么多的终端为什么要采用RS485网络呢? 485网络最多256个节点 CAN总线比较好,技术也算成熟,可靠性和通讯距离等都远远优于485 用CAN吧,500个点没问题. 如果还没有解决,不妨找找我 010-51650651-806

网友C:
我觉得也可以选择,将现场终端信号,转变成网络信号后,用现场局域网进行通信! mail:kusite213@sohu.com

网友D:
可以用RS232转TCP/IP! 13601849727

网友E:
我来帮你搞定 品质造就经典  合作共创双赢 QQ:10815405  MSN:xiahj@163.com

网友F:
我做过100个的,这么多的终端,不好说,理论的东西不能照搬

一见钟情在工控!

网友:
我还想知道更多关于通讯的问题!还有没有呀

网友G(2006-02-10):
理论上128个

网友H(2006-06-21):
can是110个节点了

网友I:
采用CAN了,485实现不了

网友J(2007-02-01):
CAN容易一些。485也能实现啊,接几个中继器就可以了,协议自定。

网友J:
转成TCPIP要多少个HUB啊?比485中继用得还多

网友K:
网络的实时性要求有多高,要求不高可以使用串口转网口通过以太网连接.节点距离近,使用16口232串口转1网口的串口服务器,可节省成本.
供电还是要考虑现场的情况,不建议使用上位机供电,建议现场供电,或在现场安装机柜.在上位机供电将220转5v,可以实现,但电源传输需要线缆,终端为有源设备需要增加布线成本,如何选择还是楼主自己决定.
如果必须使用485网络,可以在上位机处多安装几个485接口.可以扩展.软件设置及组态要好好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