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组网问题

楼主(2004-09-10):
1.PC机做上位机,通过RS232-RS485,组成RS485网络,带500个终端,长度不超过1000米。每个RS485最多可以带多少终端?是否需要把RS232转换成4路RS485形成网络? 2.每个终端的供电电压是5V,是否可以在上位机处将220V变换成5V,然后给所有的终端供电,能实现吗?

网友A:
1、一般说485网络最多可带127个终端,长度达1200米,因PC机只有一个RS232口,你这边可能需要一个多串口卡,在PCI卡槽上出来8个RS232口!2、终端电压需要5V,可能需要你分布供电!需要一些开关电源,放在现场终端!

楼主:
现场的情况大概是这样,500个终端每个之间距离2米,RS485采用总线结构,介质是带屏蔽的双绞线。处于安全的考虑,打算在上位机处将220V变成5V,然后使用该5V给所有的终端供电。现在我考虑的是从上位机到最远的终端距离多于1000米,如此长的距离,5V的衰减是否很严重?能否保证供电?电流够大吗?

网友B:
RS485协议下,使用专用电缆传输1200米肯定是没问题的。 如考虑终端供电,可采用综合电缆的方式:即将RS485信号线和终端电源线合成在一个电缆单元里运行。

网友C:
建议在上位机处将220V变成12V,然后使用该12V给所有的终端供电,在每个终端处加一个7805将电压调整到你所需的5V。如若直接用5V供电的话,到最后一个终端的电压估计不到1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