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LON转232,怎么做,请指教

楼主(2004-09-10):
我想做LON转232,不知如何插手,请大侠指教

网友:
参看工控网图书《从神经元芯片到控制网络》以及神经元芯片手册,NC编程用户手册等资料。

网友A:
可以考虑直接将神经元芯片出来的CP0,CP1,用串口模式直接转换成232

网友B:
实际上lonworks技术对于协议转换和网关的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 1、采用serial i/o object 只是neuron chip 本身的功能比较弱,所以这个对象有很多限制 比如:数据格式、波特率等 2、采用PSG-10 or PSG/2 可编程串行网关 性能比较高 115.2kbps、16 字节的缓冲区 3、采用uart 芯片有并口的16c554 和串行口的max3110等 性价比不错!!! 4、还有就是连接功能强大的主机,使用主机的资源 mip、short stack 、dram等 自己先到www.loncontrol.com.cn 去找找现成的技术文章。

网友C:
我建议:串口还是通过I/O口扩展的好,波特率可选范围很大。 有问题联系:hgliu@gaocheng.cn

网友D(2004-10-12):
LON转232,若采用神经元芯片的通讯口CP0和CP1,电平转换采用MAX232是否合适?不知哪位先生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恳请指点!谢谢

网友E:
这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F:
不好意思,更正如下: 自己先到www.loncontrol.com 去找找现成的技术文章。 谢谢!

网友A(2004-11-15):
看过ABB公司的LON模块没有,它们用的就是采用CP0、CP1出来转23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