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intouch直接读写PLC中的数据,帮个忙,我是菜鸟

楼主(2004-09-10):
我是供空界的菜鸟,刚刚学用intouch,以前什么组态软件都没用过,也没从事过这方面的工作。最近刚刚开始做,老板希望把insql省掉,直接用intouch和plc之间数据交互,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把intouch中的标记名和plc的数据连上,还请各位帮帮忙,不甚感激! email:w99060112@tom.com

网友A:
装好intouch 和 ioserver 后,再参见ioserver 中的帮助。 基本部骤: 1. 在ioserver 中配置TOPIC 2. 在intouch 中加入访问名称 TOPIC 对应ioserver 中的topic 3. 指定点中的intouch 项目名称. 4.显示数据到intouch 画面上.

楼主:
谢谢这位大哥的指点,衷心感谢!

网友B:
大虾你好: 我按照你说的做了可是数据上不来在IOserver 也没有啥显示,我们用的是AB的SLC通过以太网通讯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C:
你的IO server是不是用的Allen-Bradley ControlLogix这个东东,如果没有装这个试试看看!(在InTouch IO Server有的装的) 我只是提供一下个人的看法,你自己摸索一下!!

网友B:
邓老师已经讲的很明了了,不过要注意的是项目名,不同的PLC设定不同的,你要看一下IOSERVER中的帮助。

网友C(2004-11-09):
楼上的有没有成功了!告诉通知一下! 嘿嘿 成功的话 拿出来参考一下啊! 大体的说说就行了 热切期待中!

楼主:
我已经用这个方法访问了486的昆腾(140CPU42402)世界网络PLC IP:192.202.137.28 I/Osever:modicon modbus ethernet

网友D(2010-08-25):
只要装好对应ioserver,设定好了项目名就能读取

网友D:
ioserver有时在xp下不好用,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