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两台水泵的启动故障问题解决方案

楼主(2004-09-10):
一、状况 在双良的蒸气双效溴化锂吸收式冷气机组中,使用欧姆龙的PLC(C200HE-CPU42,电源PA204S)来控制两台水泵的启动。在依次启动两台水泵时,经常导致PLC的电源中断,从而程序停止运行。 二、检测 1、使用电压波形测试器来测量两台水泵依次启动时PLC电源PA204S的交流供电端电压变化发现:在未启动水泵时,供电端电压正常,在启动两台水泵时,供电端电压瞬时降至184V—186V且持续时间在25ms以上,PLC停止工作,从而确定是水泵对PLC电源的影响。 2、为解决这个问题,分别作以下几个测试: a) 先开大泵,延时10s左右再启动小泵,供电电压降至190V左右,说明先开大泵,使电压瞬时下降,稍后启动小泵,会影响较小,但这样需要修改PLC程序。 b) 由于水泵供电是由高压线经变压器转过来,可以考虑将变压器增容,换个大容量的变压器,可能使水泵对PLC供电电压影响会小些。 c) 在PLC供电端接一个大电容,但是效果不明显。 d) 最后在变压器转换后的另一路供电中接一个220V来PLC的电源供电,发现即便在同时启动两台水泵时,PLC的供电电压下降也只在204V—206V左右,完全可以。 三、结论 由于PLC的电源供电是与水泵走同一路供电,且该厂的变压器容量较小,所以在启动两台水泵时,引起PLC供电电压下降至85%额定电压以下,且持续时间超过10ms,从而导致PLC检测到电源中断,停止工作。故建议从变压器转换后另一路中接一个220V来单独供PLC电源,即能解决这个问题。

风!!@

网友A(2006-02-23):
加个滤波器岂不更好。

网友B:
谢谢~~学到了 东西

网友C(2009-03-17):
①将变压器调高一档,②在PLC的电源端装一个自动稳压器。

网友D:
PLC用个在线UPS也不贵

网友E:
没有用稳压开关电源么?

网友F:
PLC的电源要求太高了吧?现在的PLC的电源电压一般110~220V的宽电源。

网友G:
还好这帖没有被删,要不我都学习不到这么好的东西了!

网友H:
加台UPS吧.  才几百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