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接口种类对编程存在不存在透明性

楼主(2004-09-10):
如果不清楚接口是rs232的,还是rs485的。 如何编程呢? win API里没有相关接口的规定。 都是采用统一的格式。 还有pc机上采用的是什么接口?? rs232,rs422,rs485???

网友A:
一般的PC机带2个RS232串口com1,com2,具体的编程根据你的协议来。

网友:
用户一般使用的pc机不会有485的,若要使用485,则需232-485的转换设备。232-485的编程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