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调速设备变频化概述

楼主(2004-09-10):
对于一些低效率、低功率因数、故障多的传统调速设备、可用高效率、高功率因数、高可靠性的变频调速成装置取而代之。无论是电压等级、容量,还是性能上,现代变频调速装置完全可以取代任何一种传统调速装置。 取代直流调速已是大势所趋。如发电厂给粉机原用直流调速,常因电刷与整流子故障而影响生产。改为笼型电动机变频调速后,消除了事故隐患,还可节电20%~30%。 取代交流整流子电机,这是一种直流电机结构的交流调速电机,改为笼型电动机变频调速后,由于废除电刷和整流子,既可保证安全生产;又能提高运行效率和功率因数,从而节电20%~30%。这种老式电机虽已不再生产了,可是至今仍在建材、化工等行业运行,故障日益增多。 取代电磁调速电机,这是一种靠滑差损耗调速的电机。如电厂给粉机、给煤机通常多采用这种电机调速,故障率多,影响生产,改为笼型电动机变频调速后,普遍反映安全可靠,节电率为20%~30%,也有因滑差调速电机的最高转数只能达到1200r/min,而改用变频调速使电机最高转速达1500r/min左右,生产效率亦可提高20%~30%。 取代绕线型电动机变阻调速,这是一种靠串入转子回路电阻的古老调速方式,至今在冶金行业轧机、煤炭行业提升机、自来水厂以及建材等行业仍有运行,大量的转差功率白白消耗在电阻器上变成热量耗散掉。因此, 改为双馈电机(即转子变频),不仅节电20%~30%,而且功率因数接近1.0,甚至可超前,还能超出额定转速范围。 取代液力偶合器,这是一种靠机械滑差损耗的调速方式,将转差功率消耗在油中发热,再用循环水泵冷却之。尤其是,一旦发生故障只好停产检修。变频装置则具有自诊断功能,绝大多数运行十分可靠,万一出了故障,还能及时切换到工频运行,而无后顾之忧。 取代变压调速方式,这是一种定子调压调速电机,由于转差功率转变为转子热量散发掉,因而效率低,调速范围狭窄。改为PWM变频调速后,既拓宽了调速范围,又节省了转差功耗,从而节电10%~30%。 取代老式变频器,如早期的晶闸管Th(可控硅SCR)模拟变频器,故障率较高,功率因数低、高次谐波大,改用现代变频器便迎刃而解。

网友A(2008-08-15):
我非常赞同楼上的观点, 绕线型电动机本来的优势就是转子和定子都可以与外界实现电气联结,这一点是鼠笼电机无法做到,若非要在变频时将定子或转子短封,那它的优势就没有了,这样改变了它的磁路,电机效率会下降很多,感兴趣的可以算一下,低速启动扭矩也会下降很多,对于煤炭行业提升机来说重载有可能启动不了。针对绕线型电动机0-超同步速的变频调速系统,采用这种结构有可能是最优的,定子接入恒工频后,转子侧接入变频,转子侧主回路采用“背靠背”的双三电平交--交结构,可控的功率器件极少故障率低,全控逆变单元,用于提供与转子电势同频率的变压变频电源,全控整流单元,在提供稳定直流电压的同时,可对整流网侧功率因数、整流网侧谐波、电机定子侧功率因数等系统关键指标进行调控,最大程度上满足系统运行的需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绿色变频.针对绕线型电动机,这种变频调速理论上应该会成为变频的主流.各位高人怎样看?欢迎志同者交流.cjx_xz@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