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向熟悉三菱通讯模块QJ71C24的高手请教

楼主(2004-09-10):
开关设置: 开关3:0552 开关4:0006 其它的默认(以上设置为16进制,我只使用端口2,485通讯) 与上位机通讯时: PLC发信号,上位机接收正常; 上位机发信号,PLC接收时,起初只接收到乱码。发了几次后就如泥牛入海,一点反映也没有,什么信号都收不到(包括错码)。 请高手指教,接收是否有特别的设置。我的调试程序均参照使用手册上的程序编写的。

网友A:
potocal的編排錯誤 看一下你要連接的driver看一下裡面的內容是否和你的通訊格式一樣

楼主:
谢谢,我已经弄好了。是用configurator-sc

网友B:
我想用中断接收,但老是进不了中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2004-11-26):
TO wohsixinshou: 我在用QJ71C24的时候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现在还没找到原因。 请教你是怎么搞好的,一定要使用CONFIGURATOR-SC吗?? 谢谢!! E-mail:yyddkk2885@163.com

楼主(2005-01-28):
不用也行,可在程序里完成各种设定,但很麻烦。 我不喜欢小日本的东西,但客户要求,没办法。我比较喜欢西门子。

网友D(2007-10-04):
老兄,你应该把方法和细节写出来共享呀,不然大家怎么进频呀,对于这个配置软件我一直都不是很清楚,

网友D:
woshixinshou兄,你好,你说那个配置软件其实只是一个读取它的状态用的,你说对它进行设置,好象没有什么意义吧?不知道仁兄有什么高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