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助:DELPHI多线程问题

楼主(2004-09-10):
本人在用DELPHI的优先级进程中处理数据实时采集过程,但返回信号只有在采集完毕后才能显示出来.把优先级降低也不能实现实时采集实时显示.请高手赐教该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有可能是厂家驱动机制的问题,等设定的数据全部采集完成,才返回所有的采集数据,这一点可以跟厂家的技术支持确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