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求助:DTU和Modem的区别??

楼主(2004-09-10):
请问二者的区别?谢谢!

网友A:
我也很想知道!!! 望告知

网友A:
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 DTU是在GPRS模块的基础上做了一个CPU外扩,通过该CPU来控制自动拨号,串口数据。使用中无须和PC机相连, 而MODEM仅仅是在GPRS模块上做了些开发,它只能和PC机相连,通过PC机来控制拨号上网 其他还有很多区别,欢迎大家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