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家有20秒的DD马达??急!

楼主(2004-09-10):
朋友做一机器,用到DD马达,精度超高,我只知道NSK有60万线的,有朋友知道还有其他牌子的吗,推荐一下,精度要超过20万线。

网友A:
跟我联系,PAKER有120万线的跟我联系呀,转速可以达到7500R/M, 电话:0755-83288223 herywu@163.com wu

楼主:
4N*M的输出,价格如何?超过30000免谈

网友B:
安川DD5Nm的超过3万了,需要3万1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C:
安川有20秒的DD(direct drive)伺服马达,从2N.m到200N.m,型号为:SGMCS系列。 与上述马达配合使用的伺服驱动器可以选用安川的SGDM或SGDH系列伺服。 价格可以接洽安川一级代理商,看你在什么地区,自己选了,不知道的看看安川的网站.

网友D(2011-05-22):
您是要精度还是要分辨率?

网友E(2011-11-08):
NEKKI DENSO 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F:
60万线就算高啊!我们的最低配置就是200多万线,最高我们的达到7000万线。

我们代理日本横河;神钢的。

韩国NS(全球首家防油,防水型高精密DD电机,超高精度7000万分辨率,50~100转,行家们就知道这高精度与速度,日本的DD驱动器反应都反应不了)。应用于深圳一家晶圆切割。

有机会联系下:1892459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