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帮我解决以下关于工厂供电方面的问题吗

楼主(2004-09-10):
我是刚刚学工厂供电的学生,我想问一下在工厂中的电器设备能否达到额定的电压,额定的频率和额定的电流值呢 是不是一定会有偏差呢 还有电压偏差能不能为0 电器设备能否达到最大的收效 谢谢 !

网友A:
当然可以达到了,但是一般都与现场供电设备的条件有关,所以偏差是客观存在,使电压偏差为0的话需要附加设备,在要求不高的场合往往是得不偿失的

楼主:
谢谢 您说的附加设备是什么 能具体和我说说吗

网友B:
选一个电压综合调节装置即可,四方、南瑞都有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