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功率因数超前

楼主(2004-09-10):
求助!ABB变频器功率因数超前      我有一台ABB 90KW变频器,带75KW的水泵,变频器一启动,功率因数超前,不知什么原因,有没有办法解决,各位大虾小虾帮帮忙,小弟涕零感激!

网友A:
你怎么测的?为什么测呀?有影响吗?内有补偿!

网友B(2009-09-16):
这个很正常。因为变频器是容性负荷。如果你的功率因数在0.9以内不管正负。都没问题。但有个问题就是它的谐波会很高。这个问题值得注意。

网友C(2011-09-14):
估计是其内置的噪声滤波器所致,应仔细分析其输入端所接入的配件(功能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