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GPRS中断

楼主(2004-09-10):
一旦开始数据的传输,在中途就没办法停下来了吗?除异常中断外 要想每隔一定的时间检查网络是否正常怎么设计?

网友A:
你可以看看网站www.mustlight.com.看有没有帮助

网友B:
数据传输是建立的一条透明通道,你可以对GPRS设备进行各种操作. 12).令DTU重启动: \02\02\00\11\00\03\00 远程控制Modem重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