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控制电动机

楼主(2004-09-10):
日立SJ300变频器控制电动机,调速过程一切正常.但停车后电动机会发生短时的倒转动作,加内部直流制动,可是制动时间一过还是会有一个反转的动作,且制动过程中电动机不能再启动(按照手册已设为电平触发),百思不得其解.请各位工程师共同讨论!谢谢!!!

网友A:
试用一下变频器内部的制动功能

楼主:
变频器已经加了制动,但制动延长的时间过去后,还是会有倒转动作。后来以为是皮带传动的原因,但卸去皮带后,现象仍在。???

网友B:
我们公司专业经营日立变频器,你说的情况我们几乎没有遇到过,但是不知道你运行的是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方式,还是v/f控制方式,如果是矢量控制方式,那么是你的自整定没有做好,或许是电机的参数变频器不能够有效的自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