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离线仿真运行调试程序

楼主(2004-09-10):
请教:离线仿真运行调试程序 BnR是不是可以离线仿真调试程序呀,应该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A:
请参考AR000部分帮助说明.如果是AR2.67或以上,请参考本论坛的"PCC仿真器2.67通讯设置指导".

网友A:
已经找到了如何仿真调试程序,有这个仿真器,确实很方便,谢谢B&R 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