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9-10):
现在我单位有一个泵站,几台水泵共用一台变频器。当一台启动后,到工频就启用旁路,变频停止。当变频用于第二台水泵的时候,启动很慢,达不到工频。

网友A:
首先你要把你那边的具体设计参数告诉我,你这个变频器纯粹当软起用还是可以控制其输出频率,比如通过外部信号控制输出频率,如果是这样问题就好解释了,因为你一台工频泵工作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满足了供水需要,那变频泵当然开不到工频了。还有就是设计工艺是通过PLC还是继电器回路实现?你要把详细的东西介绍一下。我是上海的,请多指教

楼主:
感谢楼上的指点。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变频器是做软启动用。几台水泵共有一个变频器。一台水泵启动达到工频后,变频器就停止工作。这里是通过PLC控制的。而且第一台水泵一般就到48.5Hz,而压力显示还不足。这个设计参数等等现在都被丢失了。这是早两年前,让外单位搞的。很多资料都欠缺。所以我只能首先大致上判断故障原因。再次对“不懂不想装懂”表示感谢。

网友B:
如果你有想改造或者需要技术支持可以找我,我在杭州。cccc12365@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