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板为什么不准?

楼主(2004-09-10):
我公司使用了很多漏板,又用于风机流量控制的,也有液化气流量检测的。但是基本上都不准---偏差很大。我们检查了孔板计算书,将计算书的流程参数与差压变送器对照起来了,但是结果仍然不理想,现在我们倍感困惑,特此请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
已经加了温压补偿。 现在我们怀疑孔板选型参数不对,请问对于一个工作在500摄氏度、管道最高流体压力是1.5MPa的孔板,其设计温度、计算温度、工作温度、设计压力都有什么意义?应该如何选择?

楼主:
没有孔板方面的高手吗?还是问题太简单?

网友A(2011-01-19):
输入信号先要开方才对应流量

网友B:
这个孔板流量计又加温度补偿,又加压力补偿,有点太拿他当回事了,若其测量的流量是过程控制量,那么就不用这么准确的没完没了了。若是物料进出的计量,那么直接换型散伙了。

不知楼主怎样确定其测量的不准的,不知其是拿什么比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