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5000

楼主(2004-09-10):
丹佛斯5000输出缺相,模块好的。各位师傅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查的无输出驱动那一路各元器件都是好的。

网友A:
波形测下就知道了!

网友B:
请问是多大的,我们这有大量的丹佛斯备件!如有需要可以和我联系. 电话:013799242446(可提供备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