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给出一些变频器PID设置的参数和调试的过程?

楼主(2004-09-10):
能否给出一些变频器(三肯,普传,三菱等)PID设置的参数和调试的过程?谢谢

网友A:
很遗憾没别人回答,我答两句,是对空压机的,但不是你说的品牌行么? b) PID参数的整定 由于用于控制变频器,根据在不允许输出信号频繁变化的应用系统中应选择PI调节方式原则,因此只能采用PI调节方式,以减少对变频器的冲击。 在对PID进行参数整定的过程中,我们首先根据经验法,将比例带设定在70%,积分时间常数设定在60s;为不影响生产,我们采取改变给定值的方法使压力给定值有个突变(相当于一个阶跃信号),然后观察其响应过程(即压力变化过程)。经过多次调整,在比例带P=40%,积分时间常数Ti=12s时,我们观察到压力的响应过程较为理想。压力在给定值改变5min左右(约一个多周期)后,振幅在极小的范围内波动,对扰动反应达到了预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