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求助:RS485长距离传输通讯问题

楼主(2004-09-10):
有二个I-7017(中间距离1000米)的数据,通过I7510中继器传输到 800米外的计算机。整个线路成链路型。RS485通过一般的转换器转换成 RS232进计算机。在办公室用盘成圈的电缆做模拟实验(电缆是二芯一个平方 双绞带屏蔽线)。用弘格自带的测试程序无法找到模块根本无法通讯。 电缆全换为1米左右的短线整个设备通讯正常。 有弘格的朋友能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吗?急急急。。。。 13708191340 bx123@163.net

楼主:
通讯速度设的是9600,I7510是安在二个I07017后的。 测试电缆1000米二根串在一起的电阻为30多欧。 需要加电阻吗?怎么样加?I7510的位置是否放对了在二个7017中间行吗? 谢谢!!! 望能留下联系方式。我在单位负责设备采购,大家有机会可以互相合作。

网友A:
这种情况如涉及电缆,用传输线理论解释有三种可能: 1.你选用的是普通电缆,衰减过大,不具备长线传输的性能。 2.即使你选用的高频电缆(普通网线UTP、STP),但阻抗不匹配,造成输出信号不能完全吸收而回波返射。 3.施工现场干扰过大,而你的电缆的内部结构和屏蔽层都不符合要求。 建议您: 1.使用合格的RS-485专用电缆; 2.现场干扰如过大,选用钢带铠装型或双层屏蔽隔离型专用电缆; 3.采用正确的接地方式。 hdsr178@yahoo.com.cn 13064880370

网友B:
可能是RS485-RS232转换器的问题,一般的简易型转换器需要与模块共地。象你这种情况,使用正规的RS-485卡或者弘格I-7520,不需要中继器就可达到2km以上。我的实际测试距离更远。

网友C:
希望高手对RS485通讯能给出比较好的方案,小弟现在做的也是485的通讯,远的有5、6千米,近的几百米,但是总是不稳定,用了长线驱动器,但那玩意太娇贵,一打雷就坏了,一直没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D:
对于长距离的485通讯,5-6千米,可以适当的采用多模光纤!另外,也可以采用中继的方式,不过对于实时性可能不好!关键是看设备的分布情况!当然,电缆必须是屏蔽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