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PTO

楼主(2004-09-10):
我现在想做一个mini控制系统,要求体积小。本来想用s7-200,但想用OPTO,不知道是否经济!! opto最小的系统构成是什么!??

网友:
买个OPTO 22的学习系统即可!最小配置,功能又完善! TEL:010-64830920

网友A:
OPTO 22的学习系统多少钱?详细I/O和功能?

网友B:
要小巧?可考虑一下松下FP0和FPE

网友C:
技术问题请致电010-64830920

楼主(2005-04-20):
三楼的兄弟,现在不支持日货哦!

网友D:
楼上的,opto可不是日货哦,呵呵

网友E:
fp0 fpe 是日货 你没看见啊

网友F(2005-07-05):
价格便宜,可以买个控制卡,八槽板,B3000再加几个模块,软件免费,完全可以学会

网友G(2005-08-15):
选OPTO系统吧.配置可以做的很小,如果以后有需要可以很方便扩展到很大.模块式结构,硬件可靠,一次投入终身保用,不需要维护费用.具体,选用OPTO/SNAP Ultimate brain(终极IO)控制器,加上几块IO模块(模拟/数字/PID),八槽底板.如果要上位机,直接以太网与控制器连接,OPTO组态和监控软件免费.

网友(2005-11-08):
让更多的客户和采购商找到你!!
http://china.53trad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