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I/Osever的中文help

楼主(2004-09-11):
大家好,最近在做intouch,I/Osever配置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用,自带的help都是英文版的。不怕大家笑话,英文水平真实非常有限。希望各位大哥谁有中文的能给上一点点,只要能完成配置就行,简单点几句就可以,非常感谢 email:w99060112@tom.com

网友A(2004-11-10):
不知你解决了吗??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B:
呵呵 我的做法! 下载个金山快译! 一切OK 虽然看着累,但是总比没有的好!

网友A:
这也行!!!有些专业词汇不行的!!还有误导!!还不如直接看e文呢!

网友B:
有些意思都差不多的,要靠你自己去联想了! 呵呵 确实很累的! 俺是学E文就象看天书一样了!

网友A:
没办法!!还是要学e文呀!! 痛苦中!

网友A:
如果我只想定义一个读写输入模块的主题,在i/o sever里应该怎样定义!用的是AEY800

楼主:
我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在代理商的培训工程师指导之下。 1. 在ioserver 中配置TOPIC 2. 在intouch 中加入访问名称 TOPIC 对应ioserver 中的topic 3. 指定点中的intouch 项目名称. 4.显示数据到intouch 画面上. 新建tag int001: IO实型变量 访问名称(自己定义)访问项: (对应于PLC中的地址) 配置I/O sever:TOPIC (自己定义,和访问名一致)IP:网关分配(自己填写)每种网卡不一样

网友A:
ip应该是指整个站点的地址吧!! 我只想读这个站点指定模块的数据!!哪Coil 和 register应该怎么配置呢>????

楼主:
是了,IP是指整个站点。你的这个要求我还没做过,没遇到这种需要。更不好意思的是Coil 和 register我也不懂,没遇到过AEY800。你应该有英文的help吧,找到这两个单词,看所在的段落,配合翻译软件应该能看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