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磷酸的工厂寻求解决测温方案,或测温仪表!!!

楼主(2004-09-11):
我厂为生产磷酸的工厂,其工艺为浓硫酸和磷矿浆反映生成磷酸。就反映槽测量现选用的是热电阻测温,套管为904不锈钢材质,5米长。但在测温过程中因套管上部有气液两相介质所以易腐蚀,曾用玻璃钢包在套管上作为防腐,但也不能解决这一问题。所以在此寻求解决方案!!!!!!!或可用不接触式测温仪表替换,需4-20mA、DC标准输出信号,范围:0-100摄氏度。外界有腐蚀性气体,固需要仪表的外壳也要抗腐蚀。           联系:dingshixing@126.com

网友A:
可以联系我 zany83@sina.com.cn

网友B:
我公司WR、WZ耐腐热电偶、热电阻采用耐腐、耐热合金钢管: 钢管OCr15Ni60Mo16W4(相当于哈氏C合金)OCr15Ni60Mo16W4系列耐蚀、耐热合金、在氧化与还原性介质中耐腐蚀性能良好,在湿碌气、硝酸(<50°C)、盐酸、磷酸、硫酸、次碌酸盐、碌化铁、碌化铜、苛性纳、海水和各种有机酸等介质中,均有良好的抗腐蚀能力,机械加工性能和焊接性能均很优良。 还有金属陶瓷瓷管,采用粉末冶金工艺制成的金属陶瓷管具有优良的耐腐耐高温性能,已在盐溶炉测温中取得成绩。

楼主:
上面的朋友说的这种材质,关健是在气相和液相之间能不能耐腐,温度在70度左右。

网友C:
可以把测温点放在反应槽底部或中部,这样就可以避免气相腐蚀介质。但这样又存在一个问题,维护比较困难。

楼主:
阿飞0911这方案可行呀!!!放中部但在中部开也较麻烦,因为反应槽壁厚为40公分,还带玻璃钢防腐。还有就是开车情况下不能检查。

网友C:
银河星光: 在这里我想说你几句,纯属忠言。 你不要动不动就推你的红外测温仪,好吗?做什么也要考虑一下性价比,再说红外测温仪在这个方案上是不可行的,气液两相对红外测温干扰很大。

网友D:
只要选择合适的发射率和波长,干扰是可以克服的。对于“不接触式测温仪表”,当然要选择红外测温仪了。而且红外测温仪的性价比很好的啊。你说不是吗?

网友E(2011-01-07):
您好,

        像您这种情况,我们做过成功的案例的。先说说效果啦:效果是非常的好,完全抗腐蚀,无磨损,实时监测温度内部的。

        方案就是选用大型号、强度高、导热效果好的玻璃试管,插入反应槽中。那么试管底部的温度就基本上反应出其温度。可能有一点点的偏差,不过没有关系的,这个偏差值也是基本一定的。其真实温度与玻璃试管底部温度也是成平滑函数关系的。然后再用长波长的红外测温仪测得试管底部的温度,就OK啦!!

可以发邮箱至mark_jm@163.com交流

网友F(2011-07-06):
你反应器用的是什么材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