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电源

楼主(2004-09-11):
租了房子准备做变频器维修,可是只有220v民用电,请问如何将单相民用电转换成三相380v电源,

网友A:
220V/380V变压器一个就OK。

网友B:
也可以呀,只是带载的话,变压器的功率要考虑哦

网友C:
一般的三相输入的变频器用单向电输入大多数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没有带输入项检测的话),里面只是有个三相桥,把交流转化成直流罢了,所以,只要电压够了(不然会前压)就可以了。

网友D:
作为维修用220V变380V的隔离变压器是非常理想的,中间最好再加入一调压器,这样不论是220V的变频器还是380 V的变频器都能胜任,并且维修时不易触电,即使造成瞬间短路也不会出大的问题,是完全可以的.但要注意在试机时,不要接大功率的电机,可接100W的灯泡或小功率的电机作为负载,注意接灯泡时用星形接法,否则......用灯泡作假负载时,可根据三个灯泡的亮度观察三相是否平衡,比较直观方便,低频时更直观.当然,它可不是万能的,只是粗略判断,观察的同时一定要用表进行测试,看三相输出电压是否平衡,如发现偏压可要及时检查,哪怕只偏6、7V都要仔细检查电路,不可马虎,且记.至于功率的选择大于500W以上的都可用,最好自制,中间绝缘层最好做得厚一点,这样安全. 经过以上实验没问题时,所修的变频器可以说基本正常可上机试运行(当然也有些特殊情况,上机运行时不正常,这种情况很少出现)。 在接设备负载运转时,电源可不要直接用2相,否则易损坏整流部分,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