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问题

楼主(2004-09-11):
困惑?我写的指令能执行,但不能转换成梯形图,是何道理? 这是一个自启动,自复位的小语句 语句如下: LDN M0.0 TON T33,+100 LDW>= T33,+40 = Q1.1 LD T33 = M0.0 请指点

网友A:
你要么把它分成三句要么如下: LD SM0.0 LPS AN M0.0 TON T33, +100 LRD AW>= T33, +40 = Q1.1 LPP A T33 = M0.0

楼主:
To:imay 谢谢!我还是个初学者,以后还有很多问题要请教,我上面的程序在PLC上能运行,但在我下载的模拟软件上不能运行,有输出,但没有自启动自复位,是不是方法不对?

网友A:
不可能的 q1.1是通用0.4秒断0.6秒

楼主:
To:imay 你的程序没错,我是指我的程序,在s7-200上没问题,Q1.1是通0.4秒断0.6秒。我下载了一个模拟软件,就是tweety发表的。把程序放里面,Q1.1一直亮,那个软件你用过吗?

楼主:
To:imay   你的程序没错,我是指我的程序,在s7-200上没问题,Q1.1是通0.4秒断0.6秒。我下载了一个模拟软件,就是tweety发表的。把程序放里面,Q1.1一直亮,没有通0.4秒断0.6秒的动作,不知怎末回事,那个软件你用过吗?

网友A:
我也用过是Q1.1是通0.4秒断0.6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