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发生电路的选择??

楼主(2004-09-11):
各位大侠: 现在的交流伺服电机系统都具有驱动器,里面是不是已经带有脉冲发生电路,直接使用就可以了?用户直接对驱动器发出控制命令就能够解决问题了(当然包括反馈的处理)? 比如当前我打算选用的电机系统能够提提供到速度环的控制(我需要的是对目标进行精确的位置控制),是否就意味着我只要对驱动器发速度相对应的命令就能够控制电机的速度,然后加入位置环的位置传感器进行反馈控制就行了,我从书上看到的所谓脉冲发生电路已经包括在电机驱动器里了??? 小弟刚刚从事这个领域,所问问题比较幼稚,还望多多包涵!!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 小弟很迷茫呀!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MINAS这样的驱动器,实质是驱动器和控制器的结合体。 外接电路是必不可少的,一般的交流驱动器并不接受二进制数据,它只接受位置脉冲(位置方式,速度方式另当别论)。 如果你要求它只以若干固定的速度运动,并且以位置方式工作则用晶振和分频器实现(可用计数器来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