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这样的控制?

楼主(2004-09-11):
大家好,我现在碰一个问题,就是在变频控制中,以0--10V的电压信号来控制,现在在某一程序我希望得到电压信号+加一数字频率来控制,这一工作程序完成后再采用电压信号来控制,有谁能知道这样的控制。

网友A:
建议你用“赛普”的,上面有一个叫“自动调速/手动调速转换。远方/本地调速”。我用过,效果还不错。要不你打电话问一下。(想自己做软起动器吗?大量售软起动主控板,具有:1:软起软停时间可调。2:可选电压斜坡起动,脉冲突跳起动,恒流起动起动方式。3:输入电源不分相序。4:可选节能在线运行及接触器旁路运行。5:主板触发脉冲峰值可达5A,能驱动所有可控硅!6:主MCU为专用8位单片(双MCU)。可技术转让面议。第一台软起动器至今已经连续无故障运行8年之久!!!ruanqidongqi@163.com}

楼主:
我的电压信号+加一数字频率来控制指的是两个信号的叠加,有这样的吗?而且是要自动的,而不是人工来控制。

网友A:
数字频率是通讯口给的还是????

网友B:
你可以将模拟转成数字的,或将数字转成模拟的,再处理

楼主:
最好是变频器里的采用一个什么样的指令来给予的,也就是几个动作时是模拟量输入,中间有的动作其输出频率采用其模拟和一固定数字频率相加的到。

网友A:
如果所说的“数字频率”不是数字量的话(即用1或0来表示)而是固定一数值的摸拟量,就用一个加法器好了。

楼主:
举个例子:假如模拟量现在对应的是20HZ, 那我现在再给它一个10HZ的数字频率,那这时变频器应该输出的是30HZ,等这个动作完了以后,它又按模拟量来完成,10HZ的数字频率不再起作用。如果用加法器的话,我不用过,不知其价格怎么样啊?

网友A:
如果自己做一个加法器,论成本,10多元就可以搞定。其实有很多变频器就有这种运算功能。

网友A:
如:普传的徒子徒孙们大多就有这种运算功能,质量?一一买来试一下吧,10多个品牌,够你试一阵子的了!!!!!!

楼主:
我现在在用的是华为TD2000的变频器,在不采用别的什么加法器,只是是采用自身的一些功能和继电器可以达到这样的要求吗?

网友A:
华为没用过,好象没这种功能。

网友C:
电压信号+数字信号这个功能容易实现,如康沃G2系列自身就可以。 但你的第一个工作程序和第二个工作程序通过什么来区分?

网友D:
安川上好象有这种叠加方式,还有富士新型机!

楼主:
我好象也看到康沃有这样的功能,在ZS注塑机专用变频器这一方面好象符合我现在的做法,但是他是另外加了一块控制板,再同过软件来控制,不知道你们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呢?

网友E:
三菱的A540也有这种功能的

网友A:
那块板就是加法器。

楼主:
我想问问楼上的,你是见过呢?还是有过呢?能否说的详细一点呢?我现在还不知道那里能买的到加法器,我现在宁波,你知道那里有的买吗?

网友A:
我有是有,但不零卖,是给注塑机配套的。原理是通过压力和流量比例阀取2个0-1A的信号通过控制板运算相加后作为变频器的给定信号。很简单的,其实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加法器或选带加法功能的变频器。2信号相加作为变频器的给定是很多品牌变频器标配。

楼主:
什么啊,楼上的朋友,你哪个是不是简单的叠加啊,我现在要的是在某一段在压力和流量的基础上再加一个固定的数字频率哦,这一段完成后固定的数字频率又要撤掉,那又要怎么控制呢?你那个注塑机上配套的我很早就用过。

楼主:
还有谁有比较好的方法吗?我在网上看到过他们介绍的,现在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

网友F:
有两种方法可实现:1是由PLC给定:0--10V的电压信号进PLC后与给定频率叠加输出控制变频器 2是选择类似注塑机专用变频器